楼主(2017-08-24):
各位先进 目前我正在修改公司前辈之前做的设备,原本有记录写到触屏的SD卡里。但我现在要做数据采集,直接用通讯模块上传至SQL SERVER。 目前发现时序上无法搭配正在修改。因此我先用闲置的基恩士PLC进行编程测试。
设备是一台有6个通道的测试机,可同时启动。当完成该通道测试后,会有一个通道传值信号给出。 并且把相应的数值传入到共用寄存器里。 然后由MR011触发写入到SD卡里

因为采用的是OPC 通讯方式,因此我需要做将MR011做一个延时写入。目地在于等待相关数据传入到共用寄存器后。再进行写入触发(避免存错组数据,会存到上一次测试的值)目前6站单独测试(不同一时间启动)都很正常。 但是只要有同时起动的情况,就会发生数据丢失的问题(扫瞄周期的问题。但这个在写入SD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OPC的方式会出现问题)
我在想可能互锁这6站的起动按键,应该就能解决了。但仍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有更好的方法呢?

MR011写入/上传触发

ch1 信号MR1001
ch2 信号MR2001
ch3 信号MR3001
ch4 信号MR4001

不会贴图

网友A:
不可以使用变址吗
我是新手 还不太懂!

我想知道的是同时触发后,例如4组资料信号触发。   怎么让它一个扫瞄周期先执行其中一个。下个周期再做下一个  以此类推。
多多关照

楼主:
用模拟器进行测试,目前已达到我想要的触发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