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4):
触摸屏经常显示急停按钮被按下(实际急停按钮没有被按下),就什么也动作不了。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又好了,请教师傅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检查一下PLC的输入信号吧,看看PLC的输入信号有没有误动作,急停开关有没有接触不良,触摸屏提示了应该说明急停信号真的触发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急停接常闭信号的场合,如果有多个急停串联更明显,我也遇到过,机器在抖动时就会出现该现象!!仔细检查急停的常闭点电阻,如果电阻超过10欧,尽早换了!!

网友C:
简单的办法,把PLC进线急停信号线断开,在观察

网友D:
如果不是危险的设备,改程序把急停改接常开。
爱家爱china

网友E:
楼主什么设备?这个应该是急停开关后面的触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设备?这个应该是急停开关后面的触点坏了

叠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PLC的输入信号吧,看看PLC的输入信号有没有误动作,急停开关有没有接触不良,触摸屏提示了应该说明急停信号真的触发了

急停开关没有问题,特意换了个新的,现在怀疑是2个PLC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F:
直接把急停的线拆掉看一下,不行就看看程序,修改一下...

网友G:
重新放根急停线到PLC,试试就知道了。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H:
按扭触点问题。

网友I:
下载PLC程序。触摸屏程序。然后找到触摸屏报警的相关软元件。报警时,查看PLC程序,看是哪个信号触发的。
1、信号干扰。修改PLC程序。
2、硬件接线不牢固。重新接线。
3、……

网友J:
程序不会骗人的,应该是你的急停接线真的是有信号触发才会出现报警,检查一下按制,线材,接线端子等等吧
QQ:611369538

网友K:
通常是按钮的问题,再才是线路问题,干扰问题,程序问题最少

网友L:
有时候需要考虑是不是线材的问题了,就怕线材是坑货,电阻很高,那就需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