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机硬件升级后的AB软件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24):
公司的工控机经常出故障,现新买了一台更高配置的工控机。原来工控机用XP系统,装了一套FactoryTalk View Site Edition5.10.00,带加密狗。新机只安装了XP系统。由于我没有装过AB的软件,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们新机的软件怎么安装,有什么好的方案。现有以前的安装光盘一套,序列号和授权没有了。求老师们解惑。

网友A:
把原来旧机系统GHOT到新电脑上,把显卡驱动更新就可以,会做电脑系统就不难。
真诚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加密狗需要用专用软件将狗与电脑绑定,换电脑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