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

楼主(2017-08-24):
这是什么工控板?度娘搜不到,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问厂家呗,自己生产的板子,你怎么找得到了。

网友B:
这种工控板小厂做的,难找

网友C:
中间那块片子值钱,运动控制的

网友D:
估计除了厂家就没人认识了

楼主:
这样做是技术垄断吗?其实用PLC也完全可以达到控制要求,一个星期写程序,一个星期调试,太烦人了。

网友E:
这种当然找不到了,自己开发的板子

网友F:
应该是自己开发的板子,你只要知道它的功能就可以了,完全可以用PLC来实现它的功能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