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与变频器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7-08-24):
我在调试设备的时候,接了一个没有其他负载的22kw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进行频率转换的时候,发现电流的数值显示变化并不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空载频率变化不大,电流也不大,只要三相电流平衡就可以
空载电流不能按频率与电流的关系算是么

网友B:
空载电流变化就很小,你还想让它变化多大...

网友C:
空载电流主要是建立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