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编码器线在持续震动的环境下,会不会影响伺服的定位

楼主(2017-08-24):
现场有台设备,一套台达的伺服,总有关于定位不准的报警,编码器线缠绕在油管上,油管在工作时候,处于一直震动的状态
报警的原因,跟编码器线缠绕在油管上油管

网友A:
查看报警代码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振动估计会影响到编码器的机械部分,导致编码输出不稳定。

网友C:
油管的油在高速流动时会不会产生磁场。我猜猜看。别砸我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油管的油不导电的话,应该不会产生磁场。

网友D:
基本上電的訊號並不會因震動而產生變化。
但震動會造成接觸不良或鬆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