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DA-ADP和FX3U-4AD-ADP两个模块能不能同时装在FX3U上使用

楼主(2017-08-24):
各位工程师,有没有试过在FX3U PLC上边同时加装FX3U-4DA-ADP和FX3U-4AD-ADP两个模块?现在左到右组成了FX3U-4DA-ADP/FX3U-4AD-ADP/FX-3U-422BD/FX3U-80MT。查看了模拟量手册,发现FX3U-4DA-ADP和FX3U-4AD-ADP在都只装一块的情况下,读取和写入的地址是一样的?是不是代表两个模块不能同时跟FX-3U的PLC同时使用?求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同时装的:
选项搭配时,可以参考这个系统: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SelSystemWeb/FXSelSystemWeb/fselsystem.html
有关此模拟量模块的使用,可参考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6
我记得,在不同的位置,地址是不一样的。

楼主:
嗯嗯,谢谢,搭配系统上可以这样搭配的,手册上没有这个FX3U-4DA-ADP和FX3U-4AD-ADP两个模块同时装在FX3U的例子,都只说能装4个一样的。今晚决定试试看

网友B:
没接触过,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可以装,但是地址一定要设置好
QQ:611369538

网友D:
可以装,地址跟安装位置有关系

网友E:
当然可以

网友F:
可以使用 地址分配好久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