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程和速度关系

楼主(2017-08-25):
导程是10MM的丝杆,没有减速箱,
伺服转一圈脉冲是1000,
请问如果要求速度是10MM/ S,那么脉冲频率是多少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98159.html
看下这个你就懂了

网友B:
导程是10MM,电机转一圈1000个脉冲。
也就是说发1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联轴器可靠连接的话,电机转一圈丝杆就转一圈,滑块就走10MM了。
也就是说你1S发1000个脉冲过去,滑块就能走10MM了,
频率 f=P/T, 1000个脉冲每秒那就是1000Hz了,这样换算。

网友C:
速度10MM/ S不就是1S一圈么,一圈1000脉冲,不就是1S走1000脉冲,那么就是1000HZ了啊

网友D:
怎么感觉好绕脑啊

网友E:
按楼主所说的,就设定为1000个脉冲就可以了啊,有什么好纠结的???
QQ:611369538

网友F:
看你螺距多少,一个螺距就是电机转一圈

网友G:
脉冲频率是多少? 这跟电子齿轮比有关
可以参考 =>
丝杆机构电子齿轮比计算工具
首先决定 1脉冲对应的位置长(为使用者定义单位PUU),
然后计算出齿轮比
利用下方模拟资讯,可以得到指定速度下的脉冲频率
下方也有公式推导的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