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机器人第七轴一般怎样来控制?

楼主(2017-08-25):
有一EPSON6轴机器人,现想加行走轴,自己做的话怎么控制好一些?像直接买的第七轴一般是怎么控制的?有知道的可以说一说么

网友A:
机器人程序你是自己写吗
买机器人的时候要求供应商提供程序架构,自己再进一步去完善。但目前方案改了

网友B(2020-06-28):
一般都用伺服加齿条,根据机器人本体自重选择马达功率。

网友C:
一般是买机器人的伺服电机,自己设计齿轮副

网友D:
控制器加板卡来控制或者是外部用pLC来控制,再和机械手通讯!

网友E:
有錢-買機器人同廠牌伺服馬達 (一般來說供應商會收費)
省錢-PLC控制伺服馬達,再用IO信號與機器人交握
兩種廠內都搞過
但老話一句,一分錢一分貨,
還是機器人直接控制7軸來的單純,操作又也比較簡單方便,尤其是做同期運動時更加明顯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