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用0~10V还是4~20mA?

楼主(2017-08-25):
台达的变频器,想用电位器调速。请问用电压0~10V还是电流4~20mA好?
两种方法有没有什么特殊限制?或者要注意的地方?
我是菜鸟。

网友A:
电位器调速一般都是用0-10V,直接端子排收出三根线就可以。
4-20ma,一般由DA模块输出,这种方式,搞干扰比较好。
好像没有大多注意的地方,中间抽芯的线要接对,其它两根,拧电位器方向不对,调一下线就是,一般用屏蔽线比较好。

网友B:
你都说了要用电位器调速,当然是电压调速呀!

网友C:
电流和电压调速都可以,只是接线不一样

网友D:
电压调整好一点
QQ:611369538

网友E:
电压调速不太适合远距离调速,毕竟需要考虑电缆压降对信号的影响。电位器只能电压调速。

网友F:
根据控制方式选择

网友G:
要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通信口,有的话直接用通信来调速度方便,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