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不能控制电机转一圈?

楼主(2017-08-25):
我想一个按钮,按一下,电机转一周。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没有PLC和触摸屏。
变频器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我是菜鸟。

网友A: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应该做不到。
换步进或伺服。

网友B:
可以的,资料我没有,但真的可以实现的,你在网上搜一下视频!

网友C:
变频器带动电机走一圈可以做到,电机需要带刹车,减速机

网友D:
绝对可以实现,需要一个原点传感器控制电机停止,三相电机带刹车。
请问一下,用感应器停转并刹车,变频器会不会报警?

网友E:
3楼4楼说的没毛病,可以的

网友F:
需要其他东西

网友G:
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一台带PLC功能的变频器和一个编码器,这样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H:
加1个原点接近开关即可。。。。到位置就停。。
会不会刹不住车?或者刹车了报警变频器?

网友I:
可以的,我就做过这样的方案,变频器用端子控制模式,然后启动和停止时间都设到最低值,应该是0.1秒吧,然后用继电器的NO点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端子,继电器就用感应开关来控制通断,这样就能转到一圈就停了。
QQ:611369538

网友J:
大家考虑过速度没有,速度慢实现起来是没有问题,速度快我想问过冲的问题肯定会有了。当然用伺服就另当别论。

网友K:
加两个传感器一个减速,一个停止,这个什么变频器都能做,其他就要看变频器了,要有内部位置的变频器估计不便宜,不知道楼主是想省钱了还是想省钱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加两个传感器一个减速,一个停止,这个什么变频器都能做,其他就要看变频器了,要有内部位置的变频器估计不便宜,不知道楼主是想省钱了还是想省钱了

去年我搞过一台变频器控制马达转一圈就停的就是用了两个传感器,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M:
大家常用的电梯用的就是PLC(或专用控制板)+变频器(带刹车电阻)+编码器+平层传感器实现精准停车,所以7楼方法没错(现在变频器可以集成PL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