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怎么调用采集模拟量的库,草鸟求指导

楼主(2017-08-25):
为什么我这边200smart的PLC没有可以调用的SCLAE库?求高手赐教,怎么调用库,和采集模拟量!!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51493.html

网友B:
软件自带的没有模拟量整定库,可以自己编写一个!可以F1查打开帮助文件,搜索“创建用户定义库”,有三个模拟量缩放程序子例程,可以参考直接使用。其中S_ITR子程序就是模拟量转实数的例程。SMART 200PLC模拟量对顶的AD值是0-27648,如果是4-20mA的话,模拟量AD值是5530-27648.这点需要注意。

网友C:
直接从寄存器里面把数据读出来换算一下,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