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程序FB31块请各位大侠看看是什么块

楼主(2017-08-25):
如图
诚心诚意

网友A:
这个如果是系统功能的话就看帮追,如果是自建的话,要看里面的程序

网友B:
程序中自定义的功能块,要完整程序才能看程序功能。

楼主:
谢谢,原来可以自定义功能块呀谢谢大家
诚心诚意

网友C:
双击打开,看看里面写的啥,西门子很方便的这个应该是调取的一个FB块,可以理解是自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