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2007一个难题

楼主(2017-08-25):
装了一个OFFICE2007,不晓得不是盗版,反正用起来是火,
我输入0.01,然后我下拉,填充序列,它的数据变成1.01,2.01,3.01这样子来
但是我希望是0.01,0.02,0.03这样子,希望是后面的数据在升降,
有大神告诉我一下在哪里设置,

网友A:
笨方法是先下拉成123456……,然后都除以100,再然后选择性粘贴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B:
第一行输入0.01,第二行输入0.02,然后再往下拉

网友A:
楼上试过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C:
2楼方法可以的,多数字我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试过这样真的可以吗?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