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wincc怎样获取日期然后比较,当日期到了置位变量为1,c脚本怎样实现

楼主(2017-08-25):
求教:wincc怎样获取日期然后比较,当日期到了置位变量为1,c脚本怎样实现

网友A:
为啥不用PLC的实时时钟做呢?这样比较好处理吧!

楼主:
plc长时间断电时间会丢失,不好处理

网友B:
也遇到了 博图软件Winccc 怎么解决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长时间断电时间会丢失,不好处理
不会啊,你连接的不是有WINCC吗?WINCC只要一激活,就可以向PLC写时间,PLC会自动设置设置时钟,这样时间就不会丢失了!很好做的

网友C:
这个用vbs脚本设置比较好,或者直接写个c动作,然后触发器是你要的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