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FX5U控制4台步进电机加编码器

楼主(2017-08-25):
请教各位大佬们,5U控制4台步进电机顺序动作加编码器检测长度,比如A到了指定位置B开始,B到了指定位置C开始,C到了指定位置D开始。D到了指定位置后从D开始逆序回归原点。我问题是步进加编码器是不是和伺服电机一样形成一个闭环控制了?能不能用绝对定位?还有就是5U的高速计数器怎么用的?好像和3U的不太一样,最近才开始接触5U和GX Works3,功能指令啥的都不熟悉,向各位大佬,老师们请教,能给个程序参考下最好,谢谢!

网友A:
FX5U的高速IO都需要配置的,可以在配置参数中指定输入 输出点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加编码器可以实现闭环 而且步进马达容易失步,加编码器可以检测失步的情况,当然也可以检测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