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5):
松下伺服电机上电后没有保持,手能转动电机轴,是怎么回事,查看驱动器没有报错,检查连接线都是好的。

网友A:
没有使能信号吧

网友B:
使能(伺服ON)没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能信号吧

跟使能应该没有关系把,应该是一上电电机轴就抱死。我现在把控制线插头去掉,也能转动。

网友C:
用电脑连接控制器。看PLC给控制器的使能信号,控制器是否有接收到。断然没有根据地下决定,不利于解决问题。

网友D:
一定是没使能.

网友E:
SON信号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F:
servo ON没打开,可以用线短接端子,也可以用修改参数置把NO改成N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伺服ON)没接吧,

伺服电机上电后,由于使能信号未接通,电机应该是转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伺服ON)没接吧,

使能没接,电机应该是转不动的

网友A:
第一次玩伺服?哪家伺服上电轴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玩伺服?哪家伺服上电轴不能动?

不好意思,工控初学者,多指教,在我的思维想法里,伺服电机通上电,电机就会抱死,必须使能为ON,才能使电机转动。

网友G:
本来就是这样,伺服电机上电处于静止状态,这时是转不动的,只有在使能接通后伺服接收到脉冲电机才会转动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工控初学者,多指教,在我的思维想法里,伺服电机通上电,电机就会抱死,必须使能为ON,才能使电机转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本来就是这样,伺服电机上电处于静止状态,这时是转不动的,只有在使能接通后伺服接收到脉冲电机才会转动

记得松下和三菱是不同的,三菱上电锁死,松下上电不锁死,只有SON信号on了,电机才锁死。难道我记错了?

算了,虽然手上三菱松下都有,实在也没有兴趣测试。

楼主很是武断,做工控测试过了才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松下和三菱是不同的,三菱上电锁死,松下上电不锁死,只有SON信号on了,电机才锁死。难道我记错了?

算了,虽然手上三菱松下都有,实在也没有兴趣测试。

谢谢指点,学习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想当然了。我再去测试一下。

网友H:
使能没开,或外部使能或内部上电使能,看看说明书吧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学习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想当然了。我再去测试一下。

楼主是要测试一下,伺服驱动器的X4连接器7脚COM+外接电源+24V,29脚SRV-SON接电源0V,电机马上锁死。

网友I:
松下的是要使能才锁死的

网友J:
一般都是这样  没有使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要测试一下,伺服驱动器的X4连接器7脚COM+外接电源+24V,29脚SRV-SON接电源0V,电机马上锁死。

谢谢,测试了,松下电机要使能,电机才能锁死。不插控制线上电,电机轴是可以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