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变频器a800问题

楼主(2017-08-25):
三菱变频器a800.我用模拟量电流控制,变频器运行,但没有电流和频率显示,然后我用pu面板运行,设置30hz,也同样没有电流和频率显示,求大神

网友A:
看参数说明书,设置参数,参数错误就没有显示频率

网友B:
换一个新的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