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5):
一直在网上也查不到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或单片机,哪个大师认识这个

网友A:
这个是定制专用控制器!

网友B:
主要是看编程的软件,很多都是参照三菱的。
QQ:611369538

网友C:
应该是设备厂家自家的控制器,赞同一楼

网友D:
看看是不是DDC控制器,现在一般专机上用,比如冷水机等设备。

网友E(2017-09-26):
这个属于工控板,就是PIC,单片机

网友F:
是工控板

网友G:
工控板或是设备厂商定制产品

网友H:
杂牌plc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