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HMI与扫码枪连接问题

楼主(2017-08-25):
台达B系列HMI,用USB口与扫码枪相连,HMI上用barcode数值输入能将扫码枪扫到的码显示出来,但是PLC想对扫到的条码进行数值处理该怎么设置和操作呢,为什么我直接存到数值寄存器D中显示乱码呢?请教一下

网友A:
台达HMI没用过,我用过威纶通,但是我想是一样的原理,你要知道你扫码枪的通信格式,还有读取的字符位数,这个都要在HMI里面设置的,然后才可以放到PLC的寄存器里

网友B:
这里面涉及到数制转换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