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D75输入输出接线

楼主(2017-08-26):
QD75手册上有输入输出各占32个点位,如果CPU后面第一个位置放QD75,在后面一次放一个32输入和32输出两个模块。我后面输出和输出地址的起算和结束地址应该怎么排?另外QD75与PLC数据交换途径是什么,手册写的X1 -X1F和Y1-Y1F是哪里的接口,需要单独从基板出来的I/O接口接线么?能不能给个接线图看下。QD75的A1-A20和B1-B20很好理解,上面有排线接口,Q系列的还没接触过,有用过的大神知道一下。

网友A:
用系统的I\O,不需要连接输入输出模块
WX:13076996110 深圳

楼主:
也就是说从后面的X20开始起算地址和接线,前面的64个点直接拿来用么?比方Y8置ON,就可以执行JOB运动了么?

网友B(2017-10-26):
需要三菱Q系列 L系列 PLC教程/手册/资料可以到去下面下载
下载连接
https://pan.baidu.com/s/1bpEpIgv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C(2018-01-03):
正需要qd75的資料!

网友D:
不需要接线 直接在程序中点调用就行了 类似特殊继电器吧

网友E:
其實把模組XY當專用的繼電器
再下載一個PLC範例
可能比較好理解

网友F:
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