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上载的三菱FX系列PLC程序出现异常

楼主(2017-08-26):
因为有输出点Y0损坏,故上载程序(程序没有加密,FX1N-64MR)替换输出点为Y20重新下载到PLC,电工安装后告知动作不正常,这时检查上载的程序发现有异常,见附图(EI之前都是NOP)。这是为何?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好困惑。

网友A:
删除空操作指令即可。

网友B:
怀疑是程序没有转换就下载,试一下删除NOP指令
QQ:611369538

网友C(2021-08-24):
没有转换是不能下载的,下载之前一定会提示你进行转换。
是的,绝对不是下载导致的

网友D(2022-04-04):
好像听说跟西门子差不多的功能,可以在前面加空格什么的打乱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