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 三菱手动 自动程序

楼主(2017-08-26):
三菱 手动 自动程序 谁能分享一下
sdxuhaiyong@163.com

网友A:
这题目有点难理解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B:
真不知道楼主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手动与自动不就是一个功能的转换嘛,跟画电路图一样也行呀!当手动时一个继电器M0使能,当自动时继电器M1使能,手动程式全部在M0的常开触点后,自动的程式全部在M1的常开触点之后,或者分一个自动程式段,一个手动程段,用跳转,用调用子程式都行的,灵活运用!!

楼主:
没有做过 有例子吗

网友C:
讲的实在是台过于笼统,无法回答

网友D:
百度知道提问的是不是你?已经回答了,有程序例子图片。

网友E(2018-01-30):
这种问题,爱莫能助

网友F:
大神级的提问,真觉的无从下手呀
浙北自动

网友G:
x0接通时手动:x0断开时自动。

网友H(2018-04-08):
可以这样
x0 cj p10
自动程序
.
.
.
fend
p10
手动程序
.
.
.
end
下载积分:+1(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样
x0 cj p10
自动程序
.
.
简单、暴力、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