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三菱FX-3GA-40MT的PLC,我用                                LD  M0        DDRVA  K100000   K5000 Y0 Y2

  这个指令定位。在它的运行过程中我按了急停,LD X0  RST M0

然后按复位                                                                  LD M1   DZRN K10000 K1000   X0 X1

这个指令无输出,只有关电后再开电后按复位才可以动作回原点。

用这个指令也不行                                                       LD DDRVI K999999 K1000 Y0 Y2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程序在下面发出来了,请大家给点意见,解决方法跪求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是不是要把全部程序都发上来才好找虫子呢。。。
我就用了这3个指令,别的没有用有主控指令,定位指令在主控指令中

楼主:
程序发出来请大家给点意见,该如何解决
程序还不够完善正在调试中
出现了以上问题,请你大神帮忙
附件: 程序.rar (177 K) 下载次数:77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我查三菱定位资料,已找到问题,今天终于解决了,开心哈哈哈哈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请问用这条回原指点,必需原点要两个感应器吧,

那好麻烦呀...
一个是近点,一个是原点。
学者

网友C:
    LD M1   DZRN K10000 K1000   X0 X1
错误的指令运用,写的程序不错啊
指令没有错,是对的

网友D:
怎么回事啊
为你的努力鼓个掌

网友E:
DZRN  不是DSZR    你看过X0  和X1能发脉冲的 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