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6):
各位大神们好:

         兄弟最近在使用 ST30与温湿度变送器(带485通讯口)进行自由口通讯无法接收数据,请各位大神指点

    多谢!

备注:附件1 -----------温湿度485型变送器使用说明书
            附件2------------PLC程序
附件: 温湿度485型变送器使用说明书.pdf (2969 K) 下载次数:481
附件: 自由口.rar (9 K) 下载次数:475

楼主:
请各位大神赐教呀!!

楼主:
难道都没有遇到过吗?还是不愿意赐教呀?

网友A:
本来别人说的标准MODBUS协议,你要搞个自由通讯,首先你要了解产品支持什么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别人说的标准MODBUS协议,你要搞个自由通讯,首先你要了解产品支持什么协议

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提的建议,我是想在此使用自由口通讯实际学习一下,

不知您的意思是【这个设备不能使用自由口通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若可以,请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B:
使用自由口一样可以实现MODBUS通讯啊,反而更灵活!只是有库文,省事很多!建议去西门子论坛看看,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自由口一样可以实现MODBUS通讯啊,反而更灵活!只是有库文,省事很多!建议去西门子论坛看看,资料很多!

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C:
用modbus通讯多省事啊,有现场的库文件,拿来调用,简单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dbus通讯多省事啊,有现场的库文件,拿来调用,简单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

感谢指点

网友D:
泥泞留痕

网友E(2017-12-31):
自定义通讯可以用串口工具调试,把你写的8个字节输入到串口调试工具,看返回的数据是否正确。或者用VB语言写串口验证,也可以WINCC加控件用vbs脚本验证。

网友F(2018-05-06):
不v就基本就解开了揭开解开了考虑考虑考虑

网友G:
做MODBUS RTU通讯是可用自由口发送的,你程序从VB101-VB108存发送数据区,为05 03 00 00 00 02 C5 8F ,校验码要先发低位才到高位的,所以计出的CRC 是c5 8f,是否你校验码不对?

网友H:
真没听说过用自由口模拟标准的modbus,还简单,领教了
夜游神
求助:S7-200 SMART 与温控器自由口通讯 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