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3,怎么设置开解画面

楼主(2017-08-26):
就是选择任意窗口作为开机显示窗口
比如做了1 2 3 三个窗口,想选择3 作为开机画面
下图有个开机画面,可是它为什么要求选择图片,,
多谢指教!!!

网友A:
开机画面就只能是图片了。如果你想用3作为开机画面截图吧,反正软件有截图。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是要下图中的效果。
工控威望:+1(ymm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