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控制松下A6 电机不转

楼主(2017-08-27):
用单片机通过打开了srv-on,设置了速度0的值,加速度0的值,减速度0的值,然后指定block0,开启stb,但是电机不转?请问大家一般是什么原因?
我只是想用modbus控制电机进行不同速度的正转和反转,用modbus控制电机旋转的流程是什么呢?

网友A:
应该是你地址没有读对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