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7):
我公司单柱25T油压机,生产部嫌弃下降速度太慢。我更换了油泵和电磁换向阀后,下压速度没有什么提高。我想是不是要加一套增压系统,向主缸增压加快下降速度。但不知道怎么添加,有懂的朋友能否提供好的方案。

网友A:
首先你要速度快!!!但是要快到什么程度?要有个数值!你目前是什么速度?需要达到什么速度?你只要加大泵流量就行,压力不可过大,

网友B:
微信15935711469,给你建议。

网友C:
引用楼主yushli2002于2017-08-27 10:54发表的 有懂油压系统的朋友吗? :
我公司单柱25T油压机,生产部嫌弃下降速度太慢。我更换了油泵和电磁换向阀后,下压速度没有什么提高。我想是不是要加一套增压系统,向主缸增压加快下降速度。但不知道怎么添加,有懂的朋友能否提供好的方案。
液压系统比较复杂,除了换向阀之外,一般通过差动阀来加速,冲压机机有些通过储压鑵增压。最好咨询厂家,一般自己搞不定。

网友D:
我也觉得还是问一下厂家怎么改装好一点,毕竟有一些参数厂家最清楚了。
QQ:611369538

网友E:
单柱25T油压机,单柱是柱塞缸,单向进油上顶,下降靠自重把油压出来,换阀没用。
只有改成活塞缸,或者增加拉模缸,才能增加下降速度。

网友F:
如果是轴向柱塞泵的话可以调节倾向盘的角度改变液压油流量,从而改变速度。如果要调节压力就调节溢流阀的开度

网友G: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油泵排量加大电机功率,改液压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改差动式你的重新设计阀板,改内差动的话你的改油缸结构和阀板

网友H:
          下降速度太慢

     增加流量。

网友I:
油缸的速度V取决于供/回油流量(与系统压力P无关),所以你要计算油泵流量,油管管径、节流阀

网友J:
液压快速回路主要有差动和充液阀,直接更换换向阀口径提速效果不会很明显的。

网友K:
引用楼主yushli2002于2017-08-27 10:54发表的 有懂油压系统的朋友吗? :
我公司单柱25T油压机,生产部嫌弃下降速度太慢。我更换了油泵和电磁换向阀后,下压速度没有什么提高。我想是不是要加一套增压系统,向主缸增压加快下降速度。但不知道怎么添加,有懂的朋友能否提供好的方案。

首先要确定你过去的控制方式,做为25T的油压机,缸径150MM,压力150KG/平方厘米,最重要的是控制方式,首先更换油泵是肯定的,需要更换一个有高压油泵和低压油泵的油泵总成,阀岛也要重新设计,控制方式是:在压机下压到接触被压产品的这段距离,采用低压大流量供油,在下压到一定压力或距离时,转换成高压慢速加压到完成这一工序!因为流量会影响速度,所以楼主尽量减少油泵总成与进油口的距离,保证足够的进油管径!楼主说更换油泵后速度也没变化,估计就是油管过细,或者说油缸进油口口径过小。。。。。。。

网友L:
单柱液压缸是否工作原理根千斤顶一样呢?如果这样只需要增加快排阀系统就可以。

网友M:
要计算一下,分析后才能改的,还是要按原理计算的。

网友N:
上升要求越快越好;下降同样如此;在不增加大的成本的话;可以在上升阀上并联一个口径大一点的2位3通阀;上升关闭;下降打开;这样增加回油流量;仅供参考;

网友O:
油缸下降的速度快慢是靠油的流量来控制,跟压力没有关系,你要换大流量低压力的油泵,还有你的进油管大小有关,回油的孔径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