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7):
本人在深圳松岗从事三菱PLC编程有5年了,经常在工作中会碰到PLC的电源板,IO板坏,还有变频器的模块,输出损坏。   所以打算自己动手去维修,有那个师傅可以带我,有报酬的,方便的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如果是像你说的那样的话,就是电源板的保险丝或是IGBT管烧坏,IO烧坏应该就是光藕击穿了,换上同样的零件就可以了啊
QQ:611369538

网友B:
有硬件基础的,并不太难的

网友C:
电源板有IGBT管???

楼主:
电容爆了,保险丝断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像你说的那样的话,就是电源板的保险丝或是IGBT管烧坏,IO烧坏应该就是光藕击穿了,换上同样的零件就可以了啊

楼主:
如图,,,还有那个元件损坏

网友D:
一般涉及开关电源、输出IGBT的测量维修可以实现,但涉及运算的数字电路需要专用仪器检测,靠万用表基本没戏。替换也困难,特别如小功率变频器输出模块都集成一体,更换费用差不多就是成本的一半。
PLC伺服专业维修

网友E:
本人在台州专业搞PLC,伺服器维修近十年了,感觉没多大前途,就混口饭吃,不知深圳行情如何?

网友F:
有损坏正常,经常碰到三菱PLC损坏?你买的三菱PLC是不是盗版的

网友G:
修PLC还不如买二手的和拆机下来的便宜,简单

网友H:
现在不要去修这些,大部分PLC在二手市场其实不贵的,修一个人工还不如买一个拆板子划算。可能花半天人工才修好一个,换板子十多分钟,大部分元器件也不好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图,,,还有那个元件损坏

这个是400V的电源滤波电容爆了,接在桥式整流后面,这种情况很少遇到,一般都是超压与性能不良所致!所以在PLC供电前一定要加一路过流路保护,电容爆成这样不是瞬间产生的,如果有保护措施也不会造成这样!也不会造成故障扩大化,自然也不会有后面的元件损坏了!图上的故障个人认为就是电容质量有问题,造成右边的元件损坏,至于是电感还是限流电阻不得而知,但我可以教你个方法,更换损坏元件后,在220V供电中串入一只100W的白炽灯泡后检测,如果灯亮,证明还有问题,这样也不会造成新换元件的损坏!

网友J:
11楼正解。
右边损坏的元件,估计是保险,拆下用一只60W到100W的白炽灯泡代替。通电,正常灯应当亮一下就灭。如果灯长亮,检查整流桥堆,如果正常,基本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注意安全!

网友K:
引用楼主huiming于2017-08-27 13:32发表的 找维修三菱PLC,变频器的师傅学习 :
本人在深圳松岗从事三菱PLC编程有5年了,经常在工作中会碰到PLC的电源板,IO板坏,还有变频器的模块,输出损坏。   所以打算自己动手去维修,有那个师傅可以带我,有报酬的,方便的留下联系方式。

在公明,需要可以联系我,13723765503 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