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7):
plc的各路英雄好漢 , 前輩大家好,註冊工控人家園已有好一段時間 , 期間有來過此找一些plc相關資料,但不曾在此提問過plc問題 ,這是頭一遭發表, 想請各位前輩協助幫忙解答.謝謝!
個人在學習三菱plc的fnc42 [ enco  s  d  n ]指令時,發現一個問題.
來源起始元件 s 使用 x 軟元件時,若 s 設置為 x0 則 n可設置範圍為 n<=8 , 但若將 s 設置 其他x輸入(例如x1 , x2 , x3 ,......等)  , 則 n操作數範圍僅能在 n<=7 , 小弟百思不解 ,
想請知道原因的前輩協助給予告知回復,個人衷心感謝.

网友A:
你仔细看看真值表就清楚了!看资料要看原手册的解释。

使用编码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是字元件时,可以是T、C、D、V和Z;源操作数是位元件,可以是X、Y、M和S。目标元件可取T、C、D、V和Z。编码指令为16位指令,占7个程序步。
2)操作数为字元件时应使用n≦4,为位元件时则n=1~8,n=0时不作处理。
3)若指定源操作数中有多个1,则只有最高位的1有效。
今天學習時意外發現,之前執行[ enco  x1~  d  k7 ] 指令 , 使用  位元件源操作數 s 不設置為x0 ( 而設置為x1~ 範圍) 為何其 n 操作數範圍僅能是 n <= 7 , 而非 n<= 8 , 原因就在於 fx3u 的 x 輸入點數最大為256個輸入點 , 當位元件源操作數 s 不使用x0 ( 而使用x1~) ,  且 設定 n=8 , 則編碼的 x 編號將超過實際可使

网友B:
没有用到过 看一下手册吧 手册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C:
想问下哪里有手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