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R-001 ERROR闪亮,无法联机通信!!!

楼主(2017-08-28):
三菱FX1N-60MR-001 ERROR闪亮,无法联机通信!我买了个二手的,我把256存储器焊了下来,换在新买的二手PLC上面,利用解密软件破解上传了梯形图程序。如果能联机,能上传程序,这个PLC应该修好了吧。可是按上去以后,怎么编码器不计数,而且输入点X0,X1指示灯都不亮,会不会是编码器坏了?还是我买的二手PLC X0X1坏了,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有么有朋友知道,告诉我一下,我这种修理方法路子对不对?

网友A:
把它格式化一下,如果不行报废

网友B:
楼主这是没事找事做呀!!换个新的不就行了!!既然买了个二手的,直接将程式下载到里面,现换掉也行呀!如果有密码,坛子解密软件多的是!!

网友C:
楼上说的即是,估计是闲的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