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滚筒有时转有时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7-08-28):
流水线滚筒有时转有时不转什么原因

网友A:
卡住了吧

网友B:
用手泼一泼吧

网友C:
把电机和滚筒分开,用手拨动滚筒有没卡,电机空转是否正常,这么简单还发帖

网友D:
传动轮松脱或者电线虚接

网友E:
皮带松,轴承坏

网友F:
引用楼主djd347599380于2017-08-28 10:00发表的 流水线滚筒有时转有时不转什么原因 :
流水线滚筒有时转有时不转什么原因
说详细一些,或者有图纸也行,流水线有皮带的,有钢板带的,有不锈钢钢丝网的等等,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如果保证控制系统正常的情况下,传动电机是好的情况下:皮带类的经常出现滚花轮转而皮带不转,多因皮带太松打滑,减速机损坏也会有这种现象,电机转,传动辊不转!钢板带因全部是链条传动,没有打滑现象,只有减速机损坏或卡死。钢丝网带与皮带线类似。

网友G:
这样分析也可以:是时通电时不通电,还是时转时不转?先把机械、电气两种原因分开,时通时不通是电气的原因,再查电气;是一直有电,那就是机械原因查机械部分。

网友H:
先看电机有没有问题,再查看控制有没有问题,两个都没有的前提下,那就是滚筒松动,流水线两边要锁紧,把滚筒拆了,看一下表面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摩擦,导致滚筒表面过于光滑,滚花即可

网友I:
传动轮松脱或者线路接触不良,之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