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的程序上载不了,求教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17-08-28):
我原来有CX-programmer for cp1e 的软件,不小心丢了。现下载了CXprogrammer V9.3软件,说明上是可以用的。刚刚去设备上上载,无效。设备的PLC是CP1E.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图片都不上,问题也是描述不清不楚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9.3版本应该上下载程式是可以的,连接PLC,电脑要显示驱动,显示不了驱动就连接不上。

网友C:
首先要确定PC有没有连接上PLC,如果没有要检查USB端口设定是不是一致。连接上了才能上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