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ddrva指令,停止后 y2为什么还一直亮着有输出信号?

楼主(2017-08-28):
大神们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三菱ddrva指令,运行过程中脉冲没有发送完将其停止,可是停止后 y2为什么还一直亮着有输出信号?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A:
这种断开条件停止,y2为on电机是不是处在停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断开条件停止,y2为on电机是不是处在停止状态?
电机已经停止了

网友A:
m8329是不是on了一下?

网友A:
我觉得这是正常现象,脉冲没有发完,y2仍处在on状态,定位指令条件满足会继续走完,如果想不继续,可以on一下m8349

网友A:
ld m8329 out m8349

楼主:
是步进梯形图指令切换后停止而出现这种现象的
在 stl s12 中运行, 运行过程中切换成 stl s0

网友B:
給個 M8349 可以重置…

楼主:
重置 m8349 可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