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伺服定位

楼主(2017-08-28):
程序显示零位,但是实际位置不在零位,怎么回事?球大神指点,机械故障会不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A:
皆有可能

网友B:
会,传感器位置变动也有可能,程序问题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网友D:
比如联轴器松动就有这种可能

网友E:
问题现象 说详细点

网友F:
重新原点复归排查原因
机械故障
轴累积误差
目前位置清零操作 k9003
原点sensor位移

楼主:
伺服重启,手动找零后,过一会儿又是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G:
问题不够详细

网友H:
请上照片。来帮你排除。

网友I:
估计机械松动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J:
问题说的不清楚 具体什么原因说不清楚

网友K:
皮带同步轮,顶丝松动,联轴器螺丝松动等。这种问题遇到过,装配的问题。原点感应器松动也有可能。参数没配好也有可能。

楼主:
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皮带轮,同步带联轴器圆点感应器都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不到圆点感应器就停了。

网友L:
重新回零再做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