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值显示一闪一闪

楼主(2017-08-28):
用威轮ME8100的屏,用欧姆龙CJ2的 PLC
在控制伺服的时候,屏上的输入速度和位置的寄存器,在屏上显示的时候总一闪一闪的,
寄存器也没有别的地方用它,,,运行却‘也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在最下面选了上下限,而且勾选了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最下面选了上下限,而且勾选了闪烁?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