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松下伺服在转矩模式下面,定位完成信号跟零速度输出信号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位置模式下面才有输出。
这样的话,我在转矩模式只有检测伺服输出电压跟我模块发送电压是不是差不多大来判断力矩是否到达,但是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数据上下波动很大哎。大家用转矩模式的时候都是怎么判断转矩是否到达,伺服是否停止的哎?
难道我还要加一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信号的模块,通过判断伺服编码器来检测伺服电机是否停止?

网友A:
转换板几十块,加个,还有什么办法,要不通讯,读速度,设定转矩,这样可好。

网友B:
转矩模式 是上位机给到电机的转矩大小 来改变电机在负载时的最大转矩 如果电机是空转的 转矩肯定很小 而且达不到你设定的值 转矩模式一般用于收放卷的设备 你监视的是实际转矩  跟你输入的转矩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矩模式 是上位机给到电机的转矩大小 来改变电机在负载时的最大转矩 如果电机是空转的 转矩肯定很小 而且达不到你设定的值 转矩模式一般用于收放卷的设备 你监视的是实际转矩  跟你输入的转矩是两码事

今天修改伺服参数,我输入1v电压,电机卡住,伺服驱动器也同样输出1v。
所以我想的是对的,我给多少v电压的转矩,伺服反馈多少v电压过来,然后反馈跟给的一样,说明转矩到达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实现的,之前用过台达的就是没法检测。

网友D:
LZ说的是对的,   通过模拟量输出电流或电压控制转距, 通过模拟量输入或者通信读取反聩值。 LZ继续

网友E:
这是个好题目,马克留个脚印,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