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确认PLC左侧写的工程,哪些扫描的哪些不扫描的

楼主(2017-08-28):
请教大神,我在设备PLC里看到左侧编写的工程中,有一个Alarm,又有一个Alarm1,两个内容有差别,可能有一个不用的,可是不知道在哪里查看,请指教。

网友A:
说的啥玩意

楼主:
就是打开PLC左侧工程的程序中,有很多个不同名称的程序,我如何区分哪些程序是用的,哪些是不用的?或者只要是里面的程序,都为触发条件?

网友B:
看PLC参数,程序设置
下载积分:+1(505311849)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段的注释吧,为了好区分方便检查做的一个注释标记

网友D:
点击视图里面的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