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8):
初次使用三菱的PLC请教大神如何使用,动作叙述如下:
三菱FX5U系列的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工作台只有左右两个极限位,当按下回原点按钮,工作台开始往左极限位移动,当感应到左极限位时,立即返回到刚刚感应不到左极限位的位置,此位置即为步进电机的原点位置,回完原点后按开始工作按钮则工作台开始往右移动,移动距离和移动速度可在触摸屏上设置,移动完指定距离停下,等待给出返回到原点的信号(不是按下回原点按钮,而是把刚刚往右走的距离往左再走一遍,回到原点位置),一个周期结束。右极限位一旦感应到工作台,则立即停止运动,并报警。另外移回原点按钮只是每次上电时按一次即可,断电后再上电必须重新按回原点按钮重新回原点。

谢谢啦!

网友A:
你說可以指定距離,那 X4是每次都要調整 ???
不是很懂,我就用移位後自動返回。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可以指定距離,那 X4是每次都要調整 ???
不是很懂,我就用移位後自動返回。供參考… [attachment=207400]

首先谢谢!
X4不用每次调整,只要工作台工作完成结束给个信号就可以,跟移动距离没关系,可以理解成工作台工作结束完成后人工按一下按钮X4,工作台即返回原点位置。
再次感谢!

网友B:
用FX5U控制一个步进电机 真心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