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我看通道一可以负10v到正10负,对应负34000跟正34000。可以调节增益。但是这个比例换算不好换哎。
另外通道2也是负10到正10,只不过对应是负10000到正10000,不可以调节增益。比例好换算。
你们一般用哪个哎?增益有啥用?

网友A:
yao fen bian lv gao jiu yong 34000, yao hao yong jiu yong 10000.   xiang  zen me yong jiu  zen me yong .

楼主:
大哥你说的是啥

网友B:
你分辨率高就用34000,你好用就用10000,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翻译1楼的仁兄

网友C:
这要看待测数据的区间范围及功能要求的精度吧?还有输入数据设备能达到的精度和漂移误差啥的是否满足。否则你用测量再精确的模拟口但是输入误差很大一样没用。就好像拿千分尺去测身高,拿显微镜去看月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待测数据的区间范围及功能要求的精度吧?还有输入数据设备能达到的精度和漂移误差啥的是否满足。否则你用测量再精确的模拟口但是输入误差很大一样没用。就好像拿千分尺去测身高,拿显微镜去看月球一样。

我就是测量松下伺服器,输出的模拟量电压,来判断力矩是否到达

网友D:
1楼英文很牛逼啊,佩服佩服!

网友E:
GEI YI LOU DIAN GE ZHAN

网友F:
HUI YI WEN JIU SHI HAO

网友G:
WO DE YING WEN YE HEN NIU B HAO BA !

网友H:
其實要看東西正常最大用到85%
剩下預留15%防止OVER的問題
至於14BIT或15BIT~~精度要號會變慢
快的話一般會有50COUNTER誤差
只有小型2CH比較穩但只有12BIT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有些模块有正负值
有些模块只有正值

网友J:
1楼的英语很好,我不懂英语的都看得懂。

网友K:
1楼被你们玩坏了

网友L:
通道是可以设置的 你可以把你想要的通道设置为你需要的模式 没有那么复杂 使用手册将的都比较清楚,建议仔细阅读,没有几页。

网友M:
个人觉得三菱的FX3U模拟量模块简直就是鸡肋,尤其是FX3U-4AD。FX5U相比3U改变很多,3U的ADP模拟量模块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反正FX3U-4AD没法使用。还没有FX2N-4AD的好用。
长流不息

网友N:
认真听取大神们的讲解同时。佩服1楼的中英文,更加佩服3楼的超强翻译能力!!!
尽力而为

网友O:
怎么感觉玩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