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各位有没有产品内部电路图啊,或者哪里可以找到啊。顺便问一下滞留脉冲过大怎么处理,排除接线问题,我想知道电路上哪里坏掉谢谢各位了我的意思是排除自己接线和参数设置问题后,其他人之前是不是用法错误导致烧坏哪一部分

网友A:
居然怀疑产品电路设计问题,这才是高人。。。

楼主:
没有怀疑,是觉着是不是用法不正确,有没有烧坏什么地方啥的
引用 网友A:
居然怀疑产品电路设计问题,这才是高人。。。

网友B:
什么设备?

网友C:
1调下伺服增益,2量下uvw相间电阻,看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D:
有可能是干扰,

楼主:
应该和干扰没关系,在房间里单独测试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干扰,

楼主:
初始化后一样有这问题,UVW没测过,再试试
引用 网友C:
1调下伺服增益,2量下uvw相间电阻,看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不好意思,帖子被移走了,是三菱J4-B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