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刚买回来一个台达变频器,请问如何与台达VFD-M的变频器通讯?还有台达VFD-M有个像网络接口一样的东西是干什么的?

网友A:
485通讯口,可以采用无协议通信功能RS指令通讯

网友B:
台达M系列说明书上说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接口就是458通讯用的,针脚定义自己找。

网友C:
官网有现成的案例

网友D:
不知道你通信成功没有,如成功了请分享下你的程序让我学习下,谢谢

网友E:
使用MODBUS-RTU通信,第1,采用四线制连接,第2,使用RS指令收发数据。第3,要设置PLC和变频器的通信参数,设好参数后要断电1次再通电,才能使参数有效。可以参考 李金诚写的教材。MODBUS通信的难点是CRC校验码的计算编程。
落魄浪子

网友F:
vfd-m 是两线的半双工通信吧,in485是全双工。

网友G:
台达变频器上面的水晶头就是485通讯用的,不过不是普通的RJ45,是6P的,具体定义在说明书里有。PLC端RDA SDA短接,RDB SDB短接和台达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