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

楼主(2017-08-29):
我用的是MR-JE系列的三菱伺服,以前我动伺服都是设置电子齿轮比,但听师傅说可以直接设置每转脉冲量,这样是不是就不用管编码器的分辨率了,每转想设多少脉冲都行?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设置PA05与PA21这两个参数
这些参数我也看过,实践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