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现有套38轴伺服传送系统,分别为0号柜---5号柜每柜内6轴伺服,6号柜2轴伺服。主操作台1台,附属设备两台。
0号柜距离1号柜20米,1号柜至6号柜每个柜间距 15米。
现在规划:0号1号柜使用0号柜内的Q系列PLC   QD77MS16  16轴定位模块。
          2号3号柜使用2号柜内的Q系列PLC   QD77MS16  16轴定位模块。
       4号5号6号柜使用4号柜内的Q系列PLC   QD77MS16  16轴定位模块。
0号2号4号柜内的IO信号安装到各自的Q基板模块上。
1号,3号,5号,6号,两台辅助设备,主操作台柜内的IO信号分别接入CC-LINK模块汇总到0号主控柜主站。
PLC之间及触摸屏之间通过PLC上的以太网接口经由交换机进行数据交换。
0号柜内定位模块走高速总线联网1号柜内的伺服驱动器。
2号柜内定位模块走高速总线联网3号柜内的伺服驱动器。
4号柜内定位模块走高速总线分别联网5号柜,6号柜内的伺服驱动器。

请各位讨论一下这种配置是否可行。

网友A:
我觉得非常好

网友B:
CC-LINK-IE速度才跟得上吧

网友C:
目前流行的总线是EtherCAT \PROFINET\Ethernet IP做到一网到底,分布式IO控制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D:
    Ethernet倒想学学,,,,,,高大上啊

网友E:
    走 EtherCAT 总线   不用定位模块了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想过使用Q173/Q172CPU,我粗看一下说明书最多可控制96个轴,一点建议不喜勿喷。
    我再次看了一下说明,好像也要2个CPU。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感谢分享!
  • 不断向前

楼主:
    回复3楼
    三菱EtherCAT \PROFINET\Ethernet IP分布式I/O选择性还是少。
    考虑是所有电气系统统一选择三菱品牌。这样做起来能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想过使用Q173/Q172CPU,我粗看一下说明书最多可控制96个轴,一点建议不喜勿喷。
    我再次看了一下说明,好像

    感谢你的提议。
    也考虑过使用过运动控制CPU。现在是就是担心由于各伺服驱动器安装位置分散开的,SSCNET总线网络能否达到那么长度,
    会不会出现干扰等一系列问题。单个Q173CPU配32轴伺服。那么还需要一个QD77MS16或Q172CPU外带6轴。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会优先考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提议。
    也考虑过使用过运动控制CPU。现在是就是担心由于各伺服驱动器安装位置分散开的,SSCNET总线网络能否达到那么长度,
    会不会出现干扰等一系列问题。单个Q173CPU配32轴伺服。那么还需要一个QD77MS16或Q172CPU外带6轴。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会优先考虑

    好的,自己的建议能被采用也很高兴,羡慕楼主做这么复杂的设备,成功后希望分享学习一下。
    不断向前
    lishunlong86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提议。
    也考虑过使用过运动控制CPU。现在是就是担心由于各伺服驱动器安装位置分散开的,SSCNET总线网络能否达到那么长度,
    会不会出现干扰等一系列问题。单个Q173CPU配32轴伺服。那么还需要一个QD77MS16或Q172CPU外带6轴。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会优先考虑

    你可以直接用三菱R系列运动控制器,单个R64MTCPU可以控制64轴。另外长距离SSCNET总线长度为50M。详细资料请参考三菱运动控制器选型手册和伺服选型手册!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H:
    1个CPU,各站Driver通过SSCNETⅢ/H通讯,各站IO通过CCLINK连接,即可。

网友I:
用倍福或汇川 走ETHERCAT

网友J:
为什么不考虑用安川的MP2000系列动作控制器?一个模块可带16轴,走MII总线方便, 几个模块搞定。也可以拓展远程IO.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考虑用安川的MP2000系列动作控制器?一个模块可带16轴,走MII总线方便, 几个模块搞定。也可以拓展远程IO.
其实这个建议不错,我朋友里就有搞这个的,而且听他说成本不会比三菱高,如果楼主愿意我可以搭个桥。
不断向前

网友K:
三菱走运动控制会好做很多。172没有新款的好搞。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L系列。LD77MS16.L系列理论上可以省少许钱。CC-LINK个人觉得能上CC-LINK IE最好,还要看对方的维护技术。还有就是环境。例如高温,移动性。性价比CC-LINK挺高。后续也容易维护,如果再用GT2310或者GT2512的触摸屏会更有优势(维护方面)用一条USB线就全部搞定。搞过4轴的。也幻想过10轴,后来因为设备的易维护性就没有研究过了。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真诚感谢!
lvhonjun

网友L:
QPLC+QJ61BT11N+QD77MS16+QD77MS16+QD77MS8放3号电箱,光纤和远程IO两边份,1套PLC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真诚感谢!

网友D:
我现在的项目用三菱PLC,共46个轴,我负责部分17个轴,,,呵呵,PLC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容易!

网友M:
为什么不考虑用安川的MP2000系列动作控制器?一个模块可带16轴,走MII总线方便, 几个模块搞定。也可以拓展远程IO.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