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可以启动不能运行。欠压

楼主(2017-08-29):
请教各位大师。45KW水泵AC380V 星三角降压启动方式。它的电源来自700M远50平方电缆引进,前方变压器100KVA,这边量电压有380v线电压,可是一运行接触器线圈欠压释放。
望各位大师怎样解决这种情况。拜谢!

网友A:
把变压器输出调到高一档试试,线路太长,线损大,电压降大。

网友B:
改成变频启动吧

楼主:
不能升压了。这趟线还有路灯

楼主:
改为变频启动和星形运行又怕电机是水货。不知稳压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为变频启动和星形运行又怕电机是水货。不知稳压行不
变频启动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你原来采用星三角启动时电流是三角形全压启动的1/3,(全压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4~7倍),你700m线距,内阻较大,在如此大的启动电流下压降自然大。变频启动可以做到用较小电流随加速时间慢慢增大额定电流。跟你电机是否水货并无太大关系

网友C:
楼上说的在理,用变频器

网友D:
应该是由于大功率电机的功率因数过低,造成电压偏移(损失),使接触器(应该是从负载端提供电源)达不到吸合电压造成的。如果非新装设备,可以检查一下电源端和负载端的各接点是否有氧化现象。线路是否老化等原因。假设是新安装设备,做有功率因数就地补偿吧。或许有用。还有长距离配线且带功率因数低的设备,不要用铝线。
还有可能是前端变压器和此设备的容量比较小,接通瞬间造成的压降引起的接触器无法吸合现象。换永磁式接触器看看。

网友E:
楼上说的在理。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搞一个UPS电源专门供控制部分,几百瓦足够。然后看电机能否正常运行,然后功率表测量各种有功无功功率以及星、角转换瞬间的压降值。接触器吸合容易解决,但电机长时间欠电压运行是隐患。这个必须解决。

楼主:
长时间欠压运行不知可行,是50平方铜芯电缆

网友F:
这种大功率启动,主线供电线路较远欠压我也遇到过!当时我用一个变压器把AC380V变压出来控制接触器这样稳定了不少!
   后来我还是改用变频器启动就没出现欠压的情况了!

网友G:
电机离变压器还是太远了,700米的电压降是23V,也就是说工作电压只有357V 了,对于这个电压只是电机起动后的正常运转时的电压,也就是说电机起动时的电压降就不止23V了,您说星三角起动瞬间接触器失压脱扣了,也就是说电源电压已低于304V了,也就是说这时的起动电流为1206A,这说明你的星三角起动时间过短,建议设定在15S以上,因为距离远,电压降也大,建议在电机线路中就地增设无功补偿,在电机起动接触器动作时并入一组无功电容,容量建议选择在15KVAR,别忘了控制无功电容的接触器是专用接触器,线圈电压受星三角起动的接触器辅助触点控制!这样,电机起动后电压会在361V左右,也就是长期运行电机寿命会下降,你要考虑清楚!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加大电缆!

网友H:
45KW的电机700米线用120平方铜芯线,用星角启动,运行,在接触器下接一个500UF补偿电容,这样肯定可以运行。

网友I:
它的电源来自700M远50平方电缆引进,前方变压器100KVA
損失那麼大
那你蓋發電廠好了~~~把它提高161kva直接輸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J:
引用楼主zhouyong勇博于2017-08-29 15:49发表的 电机可以启动不能运行。欠压 :
请教各位大师。45KW水泵AC380V 星三角降压启动方式。它的电源来自700M远50平方电缆引进,前方变压器100KVA,这边量电压有380v线电压,可是一运行接触器线圈欠压释放。
望各位大师怎样解决这种情况。拜谢!

一运行接触器线圈欠压释放?

基本上接触器吸磁後,線圈要低於85%才會發生噪音與吸力不足問題。
意思 220V ---->176V
        380V------->323V

機會不大吧。檢查是否其他問題。

不然建議用緩啟動器看看。

楼主:
不接电机星三角启动转换没问题,太远了不知道可否这样先空载运行后再加负荷。随便动下要大钱。

网友K:
控制电路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改变频器也会因欠压报警。

网友L:
在放一根线,把进线加粗使用,降低压降!按说你测量的有380V电压,接触器线圈是可以吸合的啊,380V接触器就是用220V应该也可以吸合的,虽说不是很稳定!

网友M:
看温度,如果电缆温度高、电机温度高,赶紧另想办法。700米,当时如果把变压器往电机近旁挪挪,能节省不少成本。

网友N:
电箱上有电压表吗?指针式的那种,看一下启动时的瞬间电压,如果确实压降很大,建议还是改变频的,启动时间长一点

楼主:
好谢谢各位前辈指点。试一下先

网友O:
启动时间适当延长一下试试

网友P:
你把电机不带水泵,空载的话看能不能启动,如果可以,就先把水泵阀门关了启动再打开阀门加负荷,只是45kw的电机,如果负荷上去了,电压降有几十伏,这样不行,要不干脆电机星型运行,控制阀门,使电机电流不过载,只是水泵流量,压力小一点,不知行不行,这样是不花钱的办法。

网友Q:
电机的电功率已经占了电源(变压器)容量的一半,再加上距离有700m,你的启动压降能维持控制电路的星形启动就不错了,一转三角运行,启动时间不足,不跳接储器就怪了。
如果你将启动时间调到30s~60s(不要超过60s)仍然不能运行,那么再将进(或者出)水阀关闭后试试。
如果仍不行的话,只能加就近补偿了。
如果加了就近补偿还是不行,只能换电源变压器,使之容量为电机功率的3倍以上。
舍不得花钱,就什么都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