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9):
哪位有没有用过三菱L系列内置以太网与电脑通讯,我在电脑上安装的是网络调试助手。
在IP地址、端口都设置正确的情况下,总共试过下面方法:
1、PLC设置为TCP,soket,active或unpssive;
2、网络调试助手设置为servo或Client;
3、后来又改成udp传输

使用抓包的方法,未发现PLC的IP地址,要么就是一些奇怪IP地址--------搞了好久都不得其门而入!
哪位大虾提供提供建议,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一个服务器,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申请连接
连接上后再发送数块

网友B:
刚才试了下,还是不对---网络调试助手连接不上;
麻烦帮我看看我这样对不对:
1、我使用USB连接PLC,PLC型号为L06CPU-CM;
2、写程序(一句话:DMOV K255 K8M100);
3、设置PLC参数->内置以太网设置->打开设置,设置IP地址、MC、端口;
4、转换程序;
5、PLC写入;
6、PLC重新上电

上位机软件我也下了个卓岚的,设置和图片中一样(IP,端口等于PLC是对应的)

但是完成后,打开后,“发送”按钮是灰色的,另外,PLC的“Err”指示灯是红色的

自我解救

网友C:
电脑肯定是客户端

网友D:
用三菱提供MX Component安装包,很容易就实了。
主要是为了用公司设计的板子与PLC通讯,板子现在能和PC进行以太网通讯,但是与PLC通讯有问题,所以首先想把PC与PLC的通讯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