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指令for next如何使用

楼主(2017-08-29):
请教大神,指令for next如何使用

网友A:
for k10
ld sm400
incp d0
next
程序可能不对,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理解是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for与next之间的程序10次再执行next后面的程序。但是不知中断的优先级高还是这个优先级高。
下载积分:+1(50531184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or k10
ld sm400
incp d0
next
程序可能不对,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中断的优先高,
进入中断,会将数据入栈,中断完成后,数据再出栈。
下载积分:+1(ymmfa)

网友C:
把它看成PC的 FOR迴圈就好了
小範例給你參考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