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力x半径。电机这个半径是8还是10???

楼主(2017-08-29):
力矩=力x半径。
电机输出轴半径是8cm, 轴上套直径20cm的同步轮主轮,电机每分钟600转
1.那么这个半径是8还是10???
,这个实在是搞不清楚。也许对于大神来说很简单
2.输出轴和同步轮是否转速一样?
3.输出轴和同步轮速度分别是多少?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1當然是8
2不一樣~~跟直徑成反比
3直徑不知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1 电机扭矩按照电机轴来算,所以是8;
2 电机轴上的同步轮,与电机轴转速一致;被动轴上的同步轮按圆周线速度来求,如果两个同步轮直径相等,那么转速就相同。
3 转速与同步轮直径成反比。

网友C:
1.被動物是在---->输出轴 還是 同步轮?
2.输出轴轉1圈 , 同步轮是否轉1圈 ?
3.自己不是寫了-------->电机每分钟600转。

网友D:
了解,!
不断向前

网友E:
醉了 醉了 醉了 醉了

网友F:
1 电机额定扭矩按照电机轴来算,是8;
2、3、 电机轴上带的同步轮,与电机轴转速一致。

楼主:
中学的物理都忘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中学的物理都忘光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