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报警断电后清除了,怎么让触摸屏断电后依然能查的到

楼主(2017-08-30):
威纶通触摸屏断电后就清除报警了,怎么让它不清除继续保留啊,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若果仅是报警 肯定用PLC做
如果你是做历史记录 肯定用历史 而不是即时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可能什么地方没选,所以无法保留。

网友B:
你选择历史记录 不要选择即时,保存7天

楼主:
谢谢 各位大神 保存时间没选
已经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