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30):
FX3u-4AD模拟量输入模块,我是直接读取模块数据,然后在触摸屏显示
模块有电压输入的时候触摸屏显示正常,没有波动。模块没有电压输入的时候,触摸屏显示就上下波动。接地也正确哎,也是屏蔽线。
经过测试,我发现模拟量输入模块,随便拿一根接上端子,只要没有电压输入。显示就波动。有电压输入就正常。
模块哪个参数要设置吗?
难道要并联一个电容吗?
没有电压输入的意思是端口还是接有线,只是没有电压输入
最大电压才10v。触摸屏最大也只会显示10。现在他没有电压输入的时候上下几百

网友A:
你说的没电压输入 是指端子悬空吗?还是你认为电压为零? 波动多大?
电压为零 不代表没有电压  0V的时候是有微弱的漏电流的 有漏电流就有微弱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电压输入 是指端子悬空吗?还是你认为电压为零? 波动多大?
电压为零 不代表没有电压  0V的时候是有微弱的漏电流的 有漏电流就有微弱的电压。

端口不悬空,还是有接线,只是没有电压输入。
上下波动好几百。不正常。有电压输入时候就没有波动。
我最高电压才10v,他上下波动几百。。。。
模拟量模块只接一根线,也一样波动。
波动是固定的范围。我估计是噪声干扰

网友B:
输入端接一个10k的电阻到公共端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再接一个104的电容试一下。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C:
监控一下数字量变化情况   也有可能是触摸屏数据类型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有交流感应电压,输入端并一个电阻试试。